t520用电池不开机

楼主(2018-01-13):
t520单用电池不开机
单用适配器可以开机
适配器电池一块用也可以开机,然后关机后立即用电池也可以开机,但是关机后放一会就开不开了,这是什么毛病啊,头大
换了个ec还搞成不触发了,现在35v芯片的线性5v偏低,只有3v左右,搞晕了,求个思路

网友:
这种问题查准才下手呀,关机立即用电池可以就对比下才搞嘛

网友:
那就搞5V线,偏低肯定不正常的,

网友:
还是查一下充放电电路。。。。。。。

网友:
检查切换供电的电路,一般就一个mos管负责切换差不多了

网友A:
5V线性3.3肯定不正常,一般是芯片本身的问题造成输出偏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线性3.3肯定不正常,一般是芯片本身的问题造成输出偏低

芯片换过好几个    最后搞出来是键盘问题导致的,换个键盘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