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710s-13isk 15238-1淘宝原厂 0NCN24WW

楼主(2018-01-13):
对上版号,刷了不好的去找其他原因吧,原厂BIOS一刷就好

网友:
XIEXIE  我先用下  好 的话 回来  感谢下 也证明下

网友A:
我 原来能开机   就是 不进系统 现在 刷了 机器都不开了 怎么回事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2018-06-12):
引用 网友A:
我 原来能开机   就是 不进系统 现在 刷了 机器都不开了 怎么回事

我下载测试可以亮机啊  你在看看是不是其他问题

网友B:
如果遇到一下问题 可以按照我的方法试试

刷完bios有时候卡LENOVO logo的时候可以更新下bios 下面先上图 在上附件

升级前版本  BIOS 版本 ONCN22WW   EC 版本 ONEC17WW

升级后    BIOS 版本 ONCN41WW   EC 版本 ONEC21WW
Lenovo 710S-13ISK LS710 15238-1 最新bios

网友(2018-08-15):
起先以为是bios问题,机器最后修好了,cpu的问题,这个bios灰屏不显示,刷回原来的一切正常

网友:
BIOS是好的  亲测秒亮   感谢楼主

网友C(2018-11-03):
引用 网友B:
如果遇到一下问题 可以按照我的方法试试

刷完bios有时候卡LENOVO logo的时候可以更新下bios 下面先上图  ...

我这款机器开机第一次卡lenovo,强关机第二次才能进去,系统下的bios也刷了还是这样

网友:
已经验证,是好的,多谢楼主的BIOS

网友:
感谢楼主,亲测BIOS好的,开机快,秒亮机

网友(2019-01-25):
引用 网友C:
我这款机器开机第一次卡lenovo,强关机第二次才能进去,系统下的bios也刷了还是这样

最后你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2025-01-12):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不知道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