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幕坏了,一片黑,能开机。但不打算修,要去买个新的。请问怎么把里面的东西比如照片之类拷出来?

楼主(2018-01-13):
如题。 谢谢各位的回答,请问有不借助维修人员自己解决的办法吗?

网友:
如果你的电脑有HDMI这个接口,直接接电视当显示器操作就可以了。

网友:
其他知友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另外,取硬盘不需要专业人员,把笔记本背面的螺丝都拧开,长方形的一块跟移动硬盘差不多的东西就是硬盘了,买个硬盘盒就可以当移动硬盘使了。
不会拆的话去相关论坛搜一搜,肯定有拆硬盘的教程。

网友:
1,把笔记本硬盘拆下来。不会找人。
2,上二手东买个移动硬盘盒。按照一般用户使用3-5年计算,应该是SATA接口,嗯 ,搜索SATA接口类型的移动硬盘盒。如果只是随便用用,买个最便宜的。然后等收货
3,你获得了一个移动硬盘盒,现有机械硬盘一枚是否要合成移动硬盘?点击确认后合成。
参照魔法手册,合成时间一般5分钟以内。
4,把USB接口插到新买的电脑上去。假设你的原机器 使用大众分盘方式(一键分成4个分区。。。),新电脑带OEM系统,且有光驱,插上电脑后会咚咚咚显示4个分区。按照前面的逻辑是:F.H.I.J 。F等于旧电脑C盘,其他盘符依次类推。

话说我的答案怎么变成这样了。

网友:
买个移动硬盘盒子,大概30左右,然后把硬盘扣出来,当个移动硬盘就行了

前提:硬盘没坏

网友:
这是什么时候的问题?除了拆硬盘,还有一个简便方法,接到外置显示器,也就是台式显示器上去,就全部解决啦。

网友:
我电脑正好坏了,和题猪的一样

网友:
把新电脑和旧电脑并排放好,然后都打开,把苏打粉倒在旧电脑上,默念嘛咪嘛咪轰,同时把可乐倒在苏打上。完成

网友:
笔记本屏幕重新插下接口看看

网友:
可以试着换下屏幕,淘宝二手对应型号屏幕,两三百差不多。

网友:
这事一定要自己来啊,别找维修人员,忘了陈冠希的惨痛教训啦?最简单还是花三四十块钱搞个硬盘盒把东西拷出来,硬盘还能利用。

网友:
你只要拿到电脑城,40块钱,五分钟,就把你的硬盘制作成移动硬盘了!

网友:
直接把硬盘取出来就行了嘛

网友:
外接显示器,按键盘fn+f8 (键盘上画着显示器的那个键) , 用外接显示器来操作。

如果系统不能启动,不能进入桌面,只好拆下硬盘挂在其它电脑上copy了。

网友:
哈哈,不找维修人员,你自己能解决就不要来这专业技术网站来问了

网友:
硬盘转换线

网友:
我给一道符你(乾坤大转移),你把他粘到旧笔记本上就行.这是问题吗,如果是平板还说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