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CRT监视器奇怪花屏,求解?

楼主(2018-01-13):
一台TCL的CRT监视器,开始开机一切正常,几分钟后图像出现马赛克似花屏,然后越来越严重,直到整个屏幕都花了,马赛克格子里会出现字母,偏旁,数字等乱码。好久没有修crt了,都不知道怎么入手了,求老师傅指点,先谢过了!这样的机子有十台。头大了!
开机正常

开始出现马赛克

满屏花屏

网友A:
难道是屏幕程序坏了?稀奇古怪的问题

网友B:
crt也会修 做的时间很久了吧........

网友C:
这种马赛克应该是显卡出问题吧,CRT显示器完全是模拟信号,不会出现马赛克的。

网友D:
你接个其他显示器看下回不会这样呢

网友:
不用头大,数字板上随机存储器是重点,虚焊、损坏、外围断线,DDR供电,DDR基准电压飘移,DDR VTT电压,没有修不好的机器,只有不努力的维修工,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屏幕程序坏了?稀奇古怪的问题

CRT没有这个程序吧?倒是有个数模转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crt也会修 做的时间很久了吧........

从维修到现在足足20年了,只是好多呢没修CRT了,几乎全忘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种马赛克应该是显卡出问题吧,CRT显示器完全是模拟信号,不会出现马赛克的。

你这是猜的吧,我接的是摄像头和DVD,两个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接个其他显示器看下回不会这样呢

这是监视器,接摄像头的,换个监视器就好了,问题就在这个监视器上,十台同型号同样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是猜的吧,我接的是摄像头和DVD,两个都一样!

你赢了,我是猜的,怪我没看清是监视器。

网友:
不如直接叫他换个显示器。

网友:
不是显卡坏了???????????

网友:
拆开来看看再说,哪里氧化严重,元件引脚发黑就加焊哪里,

简单说,应该是解码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如果测试了不是外界的信号引起的花屏,直接把显示器拆开看看,有可能看出问题来。。。。可能是简单的问题引起的。

网友(2018-02-28):
CRT 显示器花屏,应该是外加信号有问题吧?不加信号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