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基带屏蔽罩都有什么拆解方法?

楼主(2018-01-13):
前几天修了一台进水苹果6,用风枪摘屏蔽罩非常费劲加到300度也不见动,最后330度吹了很长时间才拿下来。讲讲你们经验,你们都用什么方法摘屏蔽罩?

网友A:
忘记说了。是基带上面的屏蔽罩非常难摘,你们都用什么方法摘得 不伤主板方法。

网友:
直接用bga拆撒

网友:
这个确实时间长  380度拆 1分钟内拆下

网友:
这个要看你用的什么风枪     最好先找费板练习练习

网友:
用 剪  子 剪 下来 或者用350度吹 一分钟下来

网友:
大口,不要风嘴,320时间久点都没问题

网友:
以前也用过三百多度去吹那个屏蔽罩,虽然吹起来很快很完整,但风险很高,很可能把芯片吹跑,再吹久一点,U2经常坏掉!所以我现在都是屏蔽罩上下用280左右温度先掀起一个U型的角度,然后350度10秒左右加热中间的屏蔽罩,轻轻翘起来。没办法,本人比较怕高温吹焊,所以尽量做到最稳,屏蔽罩弯就弯了,反正机子修好功能正常就行!

网友:
换超低温锡200度就可以吹下来

网友:
6代以后的基带屏蔽罩都很难拆,我一般是先用烙铁把屏蔽罩焊点的高温锡换成低温锡,然后用大口旋风风枪400度,均匀加热屏蔽罩上的散热贴20秒,用铲刀把屏蔽罩上的散热贴铲掉,然后在屏蔽罩四周加热20秒,保证下来,整个过程不到一分钟。

网友:
估计这个机器也不用修了 估计这个机器也不用修了

网友:
如果没有把握,就用低温锡一圈过一遍再旋风枪吹,这样风险会降低很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忘记说了。是基带上面的屏蔽罩非常难摘,你们都用什么方法摘得 不伤主板方法。

上面的贴纸刮掉 ,。风枪370或者再大点温度,几秒就下来

网友B:
我用旋风风枪400℃十几秒就吹下来了,还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
加点焊油  用旋转风  风速3  温度360   40秒左右就可下来了

网友C:
450 手转快点。。一会就下来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C:
450 手转快点。。一会就下来了   ,。,。

好的 谢谢大家宝贵经验 谢谢 感谢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旋风风枪400℃十几秒就吹下来了,还没出现过问题

好的 谢谢大家宝贵经验 谢谢 感谢大家

网友:
上面的贴纸刮掉 ,。风枪370或者再大点温度,几秒就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