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台式一体机预装win8怎么换成win7系统

楼主(2018-01-13):
想台式机win8win7怎么改|联想台式电脑win8win7操作步骤

现在新买的联想台式机大多预装的是win8或更新的系统,但是很多人都不喜欢win8系统,想要改成win7系统,但是不懂联想台式机win8怎么改win7系统,下面小编教大家联想台式电脑win8win7系统的操作步骤。

相关教程:pe安装win7原版镜像教程

一、操作准备
、备份硬盘所有重要的数据
4G大小的U盘,做成U盘PE启动盘
、操作系统:联想Lenovo专用GHOSTWIN7 64位安全稳定版

二、联想台式机win8win7步骤
、按电源键启动,出现开机画面时按下F1Enter键进入BIOS,如果不行,先按F12选择Enter setup
、按方向键移动到Exit,选择OS Optimized Defaults(系统默认优化设置)0s 计算机控制 最佳化的  默认)回车,设置成Disabled(禁用),按回车键确认;
3、这时会弹出警告,直接按Enter键,再按F9加载默认设置,回车确认;
4、转到Startup启动),把CSM(兼容性支持模块)设置成Enabled(允许),再把Boot Mode(引导模式)设置成Legacy Only旧启动模式),回车确认;注:(LegacyOnly旧启动模式支持win7 xp系统的模式(用旧摸式必须把磁盘用分区软件改为MBR分区),如果选择uefiOnly,那么就成了win8win10启动模式,不能按装 win7 xp系统uefi Only启动模式,必须用分区软件把磁盘改为GPT分区。
5、按下F10,选择Yes回车保存重启;
6、插入U盘启动盘,开机按F12,在启动菜单选择USB选项回车;
7、从U盘启动进入这个界面,选择02回车运行PE系统;
8、打开【DiskGenius分区工具】,先删除所有分区,点击保存修改,再把硬盘转换成MBR格式,最后点击快速分区

网友A:
搞不懂是从哪里复制过来的,,,现在谁买新电脑是WIN8的系统,这系统三年钱就淘汰了,,现在都是WIN10的系统了,小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不懂是从哪里复制过来的,,,现在谁买新电脑是WIN8的系统,这系统三年钱就淘汰了,,现在都是WIN10的系 ...

win10和win8 修改起来一样的,都是这样的流程,  我估计也是复制过来混分的

网友:
确实,现在机器都是win10系统了,第八代处理器都上市了,装不了win7 了。还复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