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75M-D3V 无限重启维修 附BIOS

楼主(2018-01-13):
技嘉GA-B75M-D3V 无限重启维修

简单测各路电压正常,就直接刷BIOS了,再次点就亮了。。。

BIOS在这里:

网友:
技加的主板,都是先刷BIOS吧。

网友:
一般不容易坏吧,不是都有2个BIOS嘛!

网友:
技嘉主板的双BIOS 的程序容易坏,有些刷个BIOS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
板号CFT3I 15-EU5-011000想CFT3I 15-EU5-011000的CPU 供电应该... 2016-04-23 联想cft31的主板

网友(2018-02-23):
这修得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