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海尔M9DRD程序 19寸显示器

楼主(2018-01-13):
接到同行送来的海尔显示器型号M9DRD按开关无反应拆机查电源板无问题,量驱动板电压都有以为程序问题在论坛下了个刷了还是不行最后加焊主芯片好了顺便把主控程序奉上

网友:
驱动板上面的主芯片!!!!

网友:
是的加焊的主芯片: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