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联想g50-80,板号nm-A361待机0.01可触发到0.59左右,屏幕不亮

楼主(2018-01-13):
联想g50-80,板号nm-A361待机0.01可触发到0.59左右,屏幕不亮,内存换过ddr3L
待机3.3  5v 都正常,可触发,电流跑到5.6左右上不去了,屏幕不亮,带电池待机0.8A....不知道要查哪里,求指导

网友:
你没有波波抓LPC吗?看看跑马没有,没跑吗就看复位之类的,我看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刷BIOS ,换EC

网友:
bios刷过了。估计复位信号没出来。复位怎么判断?

网友:
这个电流 BIOS  内存  内存总线供电  二级电压 都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