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笔记本cq42不开机,哪里坏了?小白一名!

楼主(2018-01-13):
惠普cq42不开机,插适配器电脑那个适配器接口灯不亮!适配器好的!电源接口有电压!

网友A:
公共端,3,5V,,,,,,,,,,,,,,,,,,,

网友B:
是的,这个应该比较好查。 公共端,到35v 就是。。。。。至少要有基础啊。

网友:
有3..5..v电压笔记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共端,3,5V,,,,,,,,,,,,,,,,,,,

有3   5v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这个应该比较好查。 公共端,到35v 就是。。。。。至少要有基础啊。

有3   5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