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笔记本电池可以开机,加电源不开机故障

楼主(2018-01-13):
接手一台老的索尼S48CP的笔记本,单独用电池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加上电源指示充电正常,但是加上电源后不管是有没有电池都不能开机,开机时电源指示灯亮一下就没了,此故障从未遇到,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
用电源不开机呗??用电池可以,查充电电路啊!正常情况下,一般就是芯片坏了

网友:
隔离保护电路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