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7XM 原厂解决网卡 USB

楼主(2018-01-13):
IS7XM 原厂解决网卡 USB
一共三个BIOS

IS7XM 原厂解决网卡 USB.zip

网友:
有台机卡LOGO,,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2018-03-01):
遇到几台烧网卡处电感的,还没解决,解决了就来分享一下,,,,,,,,,IS7的无图纸,只能参考IS6XM的了

网友(2018-08-03):
不错,刷了进系统测试网卡没有感叹号了

网友(2018-09-15):
刷完跑码04
三个BIOS都刷了也这样

网友:
手上一块板子可以跑码挡9A    刷桥后完美解决    感谢分享

网友(2018-10-22):
感谢楼主,我的这个主板原来跑代码98  ,不亮机,刷论坛其他人的bios,代码跑60不亮机,后来刷了楼主提供的3个bios  3个全刷好了 亮机了, 最好是三个一起刷,比较不容易出问题!

网友(2019-05-21):
有块这板,自己刷了美官网最新的bios现在出问题了,没积分下

网友(2019-12-27):
u4 和 u5 需要一起刷,单刷u4 跑60,我的开始跑d7不显,刷完修复

网友(2020-06-04):
下载看看   刷了其他人的版本  USB不能用了

网友(2020-11-09):
论坛下的,网卡不识别,下载这个试试

网友:
刷这个网卡识别了,

网友(2022-01-05):
我也遇到网卡问题(每次重新开机后连不上,黄灯亮绿灯不亮)。
刷了楼主提供的U4、U5,但是U107死活刷不了,读都读不出来,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编程器兼容性有问题。
刷完U4、U5,都是擦除、写入OK,校验失败,没管它。
开机之后提示机器型号和序列号都失效了,于是又刷了官网BIOS,wflash2.exe是可以修改型号序列号的,但是刷入后竟然不会重启,手工重启后本来要先自动进入BIOS继续完成刷写,但是也没进入。
反正现在机器型号和序列号也有了,BIOS自检也不报错了,网卡好了,USB没问题,凑合用吧,不管了。
感谢楼主!

另外,我是用夹子线刷的,没有拆芯片,还有,我发现主板不通电刷不了,必须得通电(但不开机,就是得有+5V待机)。大家也是通电刷么?

网友(2022-09-19):
好用 完美解决

网友:
绝对是好的  完美解决

网友:
刷美官网最新的bios现在出问题了

网友(2022-11-22):
刷完有BIOS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