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图解拆机教程
苹果6怎么拆机?

楼主(2018-01-13):
指纹怎么拆,然后前置摄像头怎么拆?有没有老哥发发图解
摄像头

网友:
底部充电口两个螺丝拧下来,然后拆开

网友:
网上找拆机教程。。。。。。。。。。。。

网友:
螺丝拧下来,标注好具体位置。以免安装错误导致元器件损坏

网友:
拧下尾部两颗螺丝,然后用刀片撬开屏幕,然后就可以看到机子内部了

网友:
在百度上搜一下都有 ,又是找度娘

网友:
看见螺丝就拆是真理~~~~~~~~~~~~~

网友:
底部2个螺丝拆下来,然后就是从尾插拆就好了,百度上有教程,记得螺丝位置,别打错了

网友:
看见螺丝就拆是真理~~~~~~~~

网友:
底部充电口两个螺丝拧下来然后看见螺丝就拆

网友:
两个螺丝拆下,】屏幕吸起来,一定要小心

网友:
原来那么简单的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