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 U1700 有断线

楼主(2018-01-13):
苹果6  U1700  3个脚断线   如图   有一脚地  还有一脚E2

想问一下E2脚的作用   不飞线会影响哪里

网友:
再 问一下   E2脚通哪    图纸下面没查到   在线等  谢谢

网友:
  辅助UART发送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一下。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是直通CPU吗       断线了怎么飞   如果不飞线能开机吗

网友A:
能不能开” 试下就知道了 反正不烧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开” 试下就知道了 反正不烧东西

装上了   能开机   正在测试充电和其它的功能

网友:
这个信号进CPU的。如果这个信号断线会引起不联机

网友B:
断GND   断了E2    另一条USB接上了      测试暂时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点评):
嗯,E1 E2 断线没有问题,但不能短路

网友:
图纸都没有北海怎么修机器,没图纸修机半天,有图纸修机5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GND   断了E2    另一条USB接上了      测试暂时没发现什么问题

谢谢  自己测试两天了 联机  通话 充电什么的都正常    下次碰到E1  E2断线直接无视

网友:
有时候那么多的信号搞不懂正常能正常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