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笔记本 怪问题求助

楼主(2018-01-13):
客户 送来神舟 战神 z6-i78154r2 笔记本一台  故障为运行游戏掉电重启  禁用独立显卡没问题  实际测试  在bios  和未进入系统前 显卡供电正常  进入系统后 显卡 供电 由0,9变到0 再由0变到0,9  反复。 开启鲁大师测试显卡性能马上掉电   系统做过 显卡驱动装过官网的  cpu 为半载i7四代  显卡为960m   现在无从下手  向前辈们求教   给个指点 翘翻战神

网友:
既然测量了显卡供电不正常,为什么不先修显卡供电呢。战神的机器很多显卡供电问题引起掉电的。

网友:
看能不能该集显,如果能改的话,跟客户好好沟通一下

网友:
先看温度,再看电容的滤波

网友:
显卡坏了    960M的显卡碰到好几台了    换过一次

网友:
你都查到供电跳动了,继续查下去就是真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