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W519L有待机不开机

楼主(2018-01-13):
华硕W519L有待机不开机,板号:X555LD MAIN BOARD,板载CPU和内存的,测3V5V待机正常。EC的触发条件也没问题,对着点位图找到RTCVCCRST发现只有0.6V,再仔细看原来是RTCVCCRST那个20K的电阻腐蚀,果断换掉此电阻,再测有3.1V,按下开机键顺利亮机

网友:
能上图就好了

网友:
66666简直就是秒杀啊

网友:
历害了。。。。。秒杀。。。。。。。。。。。

网友:
上次也是这机器,一路割线到CPU,最后CPU短路,唉

网友:
有待机无触发 其实这类维修应该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
关键要仔细,用放大镜仔细观察主板,别急着动手多观察

网友(2018-05-13):
不知道楼主现在的好多板子也像日本机器设计那样 。 BIOS电池电压不正常也会不开机呀。

网友(2021-10-25):
CRT电压没短路烧CPU算运气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