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I PH61-P33(B3)开机卡在画面。屏显示右下角99.已修好

楼主(2018-01-13):
V星MSI PH61-P33(B3)开机卡在画面。屏显示右下角99.刷BIOS无果后。查外设电路,USB .PS/2等等。查得PS/2旁4个电容对地阻值其中一个不正常,拆掉U132后阻值正常,开机正常,U132是个钳位二极管

网友:
学习了,这个问题我估计怎么换板了。。

网友A:
好经验   谢谢分享     卡logo一般是挡外设     挨个拆的话就看运气了

网友:
V星主板开机卡在画面。屏显示右下角99,这个一般是PS2电路问题

网友:
开机卡在画面是不是一般都是外设的问题?

网友:
还真遇到过卡这地方的

网友B:
学习了,我有一块板华硕的也是卡在开机画面。怎么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我有一块板华硕的也是卡在开机画面。怎么维修

先刷BIOS,查外设……只能这样开始查

网友:
V星主板档99好像已经是通病了!

网友:
还是找个料补上吧,不然下次再坏可能IO不保了,也可能桥不保了

网友:
不错的,值得分享的技术。报错哪里,拆掉。之前折腾一个笔记本,网卡芯片故障。转系统报错,拆了OK

网友:
能说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卡楼够

网友:
这种卡外设的修起来真的麻烦 楼主真是有耐心 学习了

网友:
V星的通病了,楼主秒杀的不错

网友:
这个5脚应该是个防静电的保护管,拆掉没事

网友:
这是通病!修过多台………………

网友C: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

谢谢,希望大家可以相互帮助

网友:
多谢楼主的无私分享啊,学习了,速度解决呀!

网友:
我是小白我来学习学习。积累经验。谢谢大家。恭喜发财

网友:
V星的接口电路问题由往即来,改良了8脚IC一样会有这种问题

网友:
还不是特别明白,学习了...............................

网友:
我去这都能修好厉害了楼主这个问题可是很难见到呀佩服呀

网友:
经验不错,暂时还没有遇到过,先收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经验   谢谢分享     卡logo一般是挡外设     挨个拆的话就看运气了

现在学到了,卡LOGO一般外设的问题。谢谢楼主和你的分享。

网友:
上次碰到一块是CPU风扇有问题,卡99等很久才出现风扇报错,风扇也正常转动,害我把板子查半天,最后换了个风扇解决。

网友:
不错的,值得分享的技术。,,,,,,,,,,,,

网友:
没有遇到过 收藏了!!!!!!!!!!!!!!!

网友:
保护电路吗,有些垃圾外设就是坏主板

网友:
学习了,还没碰到过,先收藏一下啊,以后备用

网友:
大都是PS口不好用 假死机引起的

网友:
确实是坏得比较多 谢谢分享  又是吃票子的事

网友: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学习了,这个问题我估计怎么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