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F,现在不通电,开机针0.3V,要怎么下手修?

楼主(2018-01-13):
客户拿来二块板,都是同样的问题,不知道现在怎么修。。。。有图纸的给个图纸也好。。。

网友:
这个

Asus B85M-F 1.00.zip

网友:
华硕的没有点位图能行吗? 换35v芯片碰碰运气吧。对地阻值低的地方, 换芯片和场管。

网友A:
祝你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祝你成功。。。。。。。。。。。。。。

找到PCI_E那有个件短路,没有12V,找到了问题,,感谢楼上的点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