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冷电源转一下停 过压保护维修

楼主(2018-01-13):
拆机发现有一个1KV681PF高压瓷片电容炸裂,于是两个都更换成1KV472M.
      查看没有其他外观异常,拆掉保险上灯泡。

发现常亮。于是后期开始干大电容,整流桥,大MOS管,测量一圈还是没找到问题所在。
     最后论坛里查了查同样的故障看了看大神的思路,最后想起还是从电源输出入手。干掉保护IC WT7527的输入脚。(最开始我以为干掉保护就是把整个保护ic拆下来,于是干下来了,整个电源不触发。一脸懵逼!)强制上电,灯泡常亮,但是每一路电压都出来了。通过摸查发现蓝色-12V只有-6V。顺藤摸瓜找到了这个三端稳压器发现输入脚电压只有6V左右。 ,拆下这个L7912CV再通电测试发现电压有12v了并不断的持续增加电压。(输入输出不装三端稳压器,电压持续增长是正常的吧?还有我更换的1KV472M可行吗?)问题应该算是找到了吧?没有配件,只有放段时间了。老师傅们指点下。第二次修电源没啥经验,纯属娱乐。

网友:
来个人,大声的告诉我。我到底有木有锁定目标!!!!!!!!目标!!目标!!!!!

网友:
闲着修个电源也可以呀 ,思路对修的快

网友A:
如果7912击穿短路了,说明目标锁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7912击穿短路了,说明目标锁定了!

拆下L7912 稳压电源vin脚单独加电到7v立即大电流。应该就是这个的问题

网友:
代换试试,就知道了,有的是软击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拆下L7912 稳压电源vin脚单独加电到7v立即大电流。应该就是这个的问题

修开关电源可不是马虎的事,那些瓷片电容,涤纶电容的容量不要随便加大,那关系到具体的电路设计,

供电的电解电容可适当加大点,

7912都烧了,看来问题有点大,还是扫荡一遍那些相关的,重要的元件才稳当点

网友D:
电容还是不要随便改   最好找一样的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容还是不要随便改   最好找一样的代换

好的,我也感觉不合适,换太大了。就是手机没有合适的

网友D:
其他的倒是可以随便换   这种电容换了不稳定     可以去其他板上弄位置差不多的可以用..我经常这么干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他的倒是可以随便换   这种电容换了不稳定     可以去其他板上弄位置差不多的可以用..我经常这么干

找了几个山寨电源,只看到1Kv222没找到合适的,果断拆了1KV472M不装了。应该问题不大吧,就当缩水电源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开关电源可不是马虎的事,那些瓷片电容,涤纶电容的容量不要随便加大,那关系到具体的电路设计,

供 ...

换了7912发现问题依旧,查后面的电容 25V47uf 25V220uf没有异常,能正常充放电,还拿别的拆机对比过一样的充到电。但是换了拆机的上去问题解决。好神奇的两电容!

网友E:
不可思议,还真有修电源的,我是不敢修,拍爆炸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可思议,还真有修电源的,我是不敢修,拍爆炸

串个灯泡就不会,除非你大电容装反了。

网友:
高手,我只修显示器里面的电源,别的都没有修过~~~!

网友:
又学到一招,不错不错不错。谢谢楼主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