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黑色变暗绿色,请帮忙

楼主(2018-01-13):
拔掉数据线,只让显示器自己开机,无信号状态都是绿的。连接电脑开机,黑色部分大都是绿色。初步判断不是显卡、驱动以及数据线等主机硬件的问题。请指教。有过这问题的朋友请说明怎么弄好的。谢谢。
就是显示器的问题,问题是显示器出现什么问题了?为什么黑色的都变成绿色了?也有朋友出现和我一样的问题,但是都不能得到正确解决办法。有遇到这问题的朋友请告诉解决办法。再加分重谢

牌子是三星的。

网友:
不知道怎么解决,但是帮楼主顶上去

网友:
逻辑板,显示屏驱动板坏了。换一块试试看,其他排除了应该是只有这一个

网友A:
先请理下屏线,再就是屏幕的问题了。

网友B:
换一下屏线 刷一下 BIOS看看

网友:
不是排线问题,怎么刷boss

网友:
屏没有换,其他排线和驱动板,电源板都换了啊 ,还是不行啊

网友:
大神有价值修没有啊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请理下屏线,再就是屏幕的问题了。

要是屏的问题有价值修没有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一下屏线 刷一下 BIOS看看

屏线换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biOS怎么刷啊啊 啊

网友:
这两张最明显黑色的地方全部都变成了绿色,有没有大神,看怎么能,考好?可能搞好,有没有价值?

网友B:
换个通用驱动板 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通用驱动板 看看

换了啊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线换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biOS怎么刷啊啊 啊

到三星官网下固件到笔记本上,把显示器通电用VGA线接到笔记本上,运行下载下来的固件等待完成就行了。

网友:
先换个驱动板试试,还是一样就是屏问题;了

网友:
不知道怎么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