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7p摄像头

楼主(2018-01-14):
如题一个7p摄像头后摄像头不照相,打不开手电筒,测量发现17脚缺少供电,u3001 u2501烧了,可以短接吗?怎么短接?
摄像头

网友:
苹果7P后摄像头一般都是摔的不能照相,换摄像头就好了,不知道你的这个是怎么引起的

网友:
我之前也有一个7P摔的 前后摄像头闪光灯都打不开
7P摄像头太贵平时没有备
然后我测啊测 1.2V 都没有测到 我还以为电感的问题呢
结果换了摄像头就好了

网友:
可以短接 A1-A2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析和解答,很到位

网友:
最好接个电压差不多的,要不然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已解决,换摄像头。1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
7P摄像头一摔就容易出问题,主要贵了要不然备几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