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故障]
7p

楼主(2018-01-14):
7p摄像头后摄像头不照相,打不开手电筒,测量发现17脚缺少供电,u3001  u2501烧了,可以短接吗?怎么短接?

网友:
◇◆-----------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试试被 尽量别短接  试试被 尽量别短接

网友:
量U2301输出的C2302如果是2.9v 就可以反之不可以

网友:
直接接个3v供电不就行了呗,D电压高了问题也会有的

网友:
7p摔得摄像头不照相99%是摄像头坏了,有摄像头先换试试,基本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