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0S奇葩问题

楼主(2018-01-14):
之前有碰到一台T430S报警8声,感觉是没有检测到内存问题,结果等拆机之后又正常了。放了一段时间又是同样的故障没办法,只能先放着。后来有碰到一台T430S键盘左右键不能使用,换了N个键盘还是一样的情况,因为之前很多都是触摸板的左右键会导致键盘左右键不能使用的情况,然后就直接把触摸板的线拔掉进系统键盘正常了,然后把触摸板的线接上,结果出现在8场报警的现象,跟之前那一台同样的故障的,然后就反复测试接上触摸板和不接触摸板,有时候正常有时候不正常,最后把触摸板和触摸板的左右键盘全换了测试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故障,两台都是这样。应该是触摸板和触摸板左右键故障导致出现8声报警不亮机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