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各位同行,问一下MACBOOKPRO笔记本这个接口怎么拆的

楼主(2018-01-14):
有知道的说说,万分感谢,我用红色划出来的

网友:
摄像头嘛,跟一般笔记本的一样拆呀,没啥难度,注意一下就行了。

网友:
往上或者往外的 你拍的图也不清楚

网友:
线挡着呢,看不清楚,看着有个白卡子,白卡子往外一拉,排线应该就能抽出来了,轻轻的试一下。

网友:
吹接口跟平常一样啊,很正常的,就是注意点别的地方就好了

网友:
直接拔掉不就好了么

网友:
怀疑你是不是修电脑的?这个拆不啥区别,自己注意下就行了。

网友A:
用镊子 卡主2边往左边平行的推出来,千万不能拔线。也不要向上的力量。你要拔线把摄像头排线弄坏了就要拆屏幕了。

网友:
摄像头嘛,跟一般笔记本的一样拆呀,没啥难度,注意一下就行了

网友:
不会吧   这个自己拉出来的

网友:
直接拔掉就行  轻点  和普通的就一样的拆法

网友:
我晕,这个还不会拆啊,直接拔出来行了。

网友:
轻轻的用平口抵住俩边就出来了呀。。。。。。。。

网友:
卧擦,,,,我也想问下,电脑是怎么修的啊,教我下咯

网友:
镊子尖口镊子,操作。注意用力轻一些,以免损坏

网友:
白扣用镊子 一拔 就下来了

网友:
你是怎么通过认证的?????   直接横向拔出就行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镊子 卡主2边往左边平行的推出来,千万不能拔线。也不要向上的力量。你要拔线把摄像头排线弄坏了就要拆屏 ...

他应该是想说 这个卡子的座子怎么拆掉 要换个卡槽 不是问线怎么拔掉的 我想应该是掰坏了槽子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直接拔掉就行  轻点  和普通的就一样的拆法

网友:
我去   你指的是换一个座子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