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11230-SB 黎明前的黑暗

楼主(2018-01-14):
今天收到商家维二修机,LENOVO的机子,说是暗屏,主板换过了,屏线换过了(那根屏线也给带过来了),还是暗屏。
这案列我相信大家也是第一次听说吧 按常理主板换了,屏线换了肯定好了,如果还是不好那问题只有是屏幕了,但这块肥肉我相信他不会这么容易丢给我,呵呵,我还是下意识的想着肯定是屏幕吧,先换个屏试试(旧屏线没使用)。
果断拆屏幕
傻眼了,还是暗屏,什么都换了(上家换主板,屏线,我换屏幕),怎么可能还是暗屏。
这就是传说中的黎明前的黑暗,
这时思维就像一锅粥。
还是老老实实分析吧
DJ 图纸
先看LVDS接口的信号和供电 一个一个的测
测量LCD BRIGHTESS为低 LBKLT CTL也为低
你为低那我就上拉为高看看
果断把5脚和6脚相连
心里还一阵欣喜 这么快解决
上电 结果发现还是暗屏 再次测量5脚 发现6,5脚都被拉为低了
只有看看信号是去到那里了 看是哪个器件出了问题
LBKLT CTL经过一个排阻改名为L_BKLT_CTRL
去到这个芯片U90247脚(ANX3110-GP),这个芯片上电后一直输出低 本应该是输出高,给亮度调节供电
这个是更换的板 也出现这个问题,仔细一想确实有不对的地方 既然是新板,为什么会出现芯片亮度调节供电不对。
一阵大脑云计算后得出结果,有可能是那根屏线是罪魁祸首,这里先这样提出这个想法 后面再去验证 先解决问题 在换板是不可能了 因为这个除了亮度调节有问题外其他功能都是正常的 所以就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进。
在看图纸36脚不是有一个电阻吗(R4902
不如拿掉电阻 然后5脚会拉高6脚 这样不是解决这个被拉低的信号了吗
马上就干 去掉电阻
再次插上适配器
黑暗结束 黎明来到
亮机 上家修的换主板 换屏线 我再换屏 这其中肯定有很多被误导的地方
大家在修机的时候肯定也有很多被误导的时候
经过我的检查 屏线是有短路的地方 所以上家在暗屏后先更换了主板(没有更换屏线,嫌麻烦或者认为先省屏线钱)结果换上主板,这根有问题屏线短路烧坏芯片(只损坏了亮度调节模块),上家又一次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坑 还给跳下去了
上罪魁祸首照片
外观看不出来是短路的 不过这就是俗称的坑 这坑等着你...........

网友:
希望浏览的众生,有收益的给个评分 我快没分了

网友:
恭喜完修。 屏线的价格应该会比主板便宜吧。

网友:
楼主好技术呀

网友:
二修的 机器还是坑多  大多数都是自己给自己挖抗 楼主分析的很透彻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恭喜完修。 屏线的价格应该会比主板便宜吧。

网友:
楼主修好了就OK,只是这样还能再调节亮度吗?

网友:
可以的   要是我估计就把主板先发回去了

网友:
维修技术一流,佩服……学习了,不过屏线短路的不多,开路的多。

网友:
排线短路,,,,,恭喜修好了。。。。。

网友:
厲害的維修
感謝樓主分享
收藏了

网友:
别看是小问题。修起来还真麻烦,这得多需要耐心啊

网友:
哈哈,确实是黎明前的黑暗

网友:
实力干将,向你学习,修机辛苦,发帖也辛苦,值得加分

网友:
这样的话只能最高亮度了,不过也很不错了

网友:
多谢分享 感謝樓主無私分享
。。。。。。。。。

网友:
看标题   就进来学习

网友:
楼主的移花接木手法可以,加分鼓励!

网友:
这样修亮度就不能调节了,要用户接受才行!

网友:
上家也是太粗心了,应该先换排线才是!

网友:
像楼主这种情况,一般容易被误导。

网友:
好办法啊,省钱就是好,学习了,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分上了 LBKLT CTL 是亮度调节信号吗? 信号真不懂哈 !!!
小白等于小白

网友:
学习了,这都是经验呀,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这个年代挣钱也不容易,楼主在绝处逢生,牛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屏线短路还是比较少见。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