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5LD 外接显 内屏不显

楼主(2018-01-14):
X455LD 外接显 内屏不显  屏供电没有开启,谁有图纸或者点位图

网友:
这款机器,我有碰到是屏线有问题的,楼主注意下,会不会是这个情况

网友:
先看看屏线是不是有接触不良, 在换个屏试一下

网友:
楼主,仔细看下,看是不是屏暗哦

网友:
这个没有图纸的,华硕,图纸是不可能的,只有点位,你看看是不是暗屏

网友:
拆屏。。。量屏线对地阻值

网友:
要简单的话可以从屏供电3.3直接飞到开启

网友:
板号是多少的????????????????

151.28 K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5,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153.02 K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目前我也 接到一台这个机器 正在抢修当中

网友:
额  兄弟啊  去淘宝看下吧   马云大哥可能有的

网友:
这机器图纸够呛有的!

网友(2018-02-13):
修好发个帖

网友:
外接屏用的是什么信号?首先排除显卡是否有问题,然后是屏。

网友:
这个你试试看直连   我是过蛮多次      都是华硕

网友:
华硕坑 没有图纸的 点位就有

网友:
没图纸确实不好搞,看下淘宝有没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