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E172FPB开机亮一下黑屏17寸

楼主(2018-01-14):
那位高手修过这个显示器,老古董客户非要修。灯管也换了,C5709也全换掉了,但是还是开机亮一下黑屏

网友:
这 电源板测一下电压输出 还有高压部分 ,驱动板的 BIOS 坏坏

网友:
亮一下黑屏之后看看12V供电有没有,有的话改下高压就好了

网友:
供电正常,就是高压保护了。。。。。。。。。。。。。

网友:
应该是灯管老化导致负载电流过大或者漏电流了,高压芯片输出保护!看看通用高压板能不能点亮,能就换通用高压板,这个机子没有价值在折腾换新灯管了,收不上什么钱了

网友:
改个高压板啊  不用考虑了    省时

网友:
看看电源板电容有没有鼓起了?电容问题,也会导致一闪黑屏

网友:
6楼正解   改下高压板 什么事都没了

网友:
直接改一个高压板不就OK了   那么费劲干嘛 啊

网友:
这个版某宝20多,买个得了。

网友:
20快首富家可以搞定的,不用这么费劲了

网友:
换个通用高压条吧

网友:
我记得这种5707边上的电容容易虚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