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笔记本电脑101进水腐蚀多处断线维修

楼主(2018-01-14):
客户拿来一台苹果笔记本101说进水,进水的先拆机出来腐蚀,烤板,前面的腐蚀的照片没拍到,简单给大家分享下,考完板打对各大电感地阻值没短路,开始上电,发现没待机电压,公共点才1.6V,充电芯片供电正常16V  ACIN3.9V    DCIN16.4V    ACOK3,4V   上管电压16V,检测隔离管Q7080G级也是16V,估计隔离管没有完全导通,检测发现电阻R7081到充电芯片出断线,先飞线上去,估计还要很多断线,接着测量反馈电阻
发现反馈电阻R7021 R7022 R7051 R7052全部开路和阻值变大,果断换掉,经检测3个反馈电阻和充电芯片断线,全部飞线上去

检测完没其他问题,上电检测待机有了,电流开始跳变,装上内存检测,应该亮机了,

装上内存检测,应该亮机了,装起来检测看看,真的亮机了,

机器现在还在检测拷机看看,进水机多烤烤,虽然简单了点,给大家分享下

网友A:
断这么多线的主板还修啊,,恐怕不稳地哟。还是换版好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断这么多线的主板还修啊,,恐怕不稳地哟。还是换版好点

就充电芯片那边腐蚀得多点,其他地方没事,多检测检测,修起来了就给客户用用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充电芯片那边腐蚀得多点,其他地方没事,多检测检测,修起来了就给客户用用先

确实也是,但是这样的主板修着费心啊

网友:
苹果主板贵。修好就有钱赚。。。。。。。。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經驗,並感謝您

网友:
修进水的机子还是要耐心些,刷的时候一步一个脚印,要不然给后面留故障点就很麻烦

网友:
断这么多线都给飞起来了,这线接得真是溜

网友:
lz飞线技术一流啊~  不过这机子不值钱了哦,修的价值不大了吧?

网友C:
给力给力 楼主的细节很到位啊 学习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力给力 楼主的细节很到位啊 学习学习了

廖总,打算去哪里发展了。。。回去了吗

网友:
好技术 学习了...........................................

网友:
高手啊 学 习学习111111

网友:
充放电进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