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58ML不上电求助

楼主(2018-01-14):
客户送修了一个映泰A58ML主板,VER:7。2   。不加电,待机正常。求个图纸

网友:
如果是裸板不触发,可是因为它的开机针位置在另外一边

网友:
查一下AMD还有一个1.2V桥待机电压喔

网友:
修好了,是IO坏了。 IT8772E  EXS  ,用IT8772E CXS代换不好用。 订了个原装型号的就好了

网友:
竟然是io坏了  楼主真是果断  干了就好

网友:
强制上电试试 摸下哪里发烫
如果没有地方发烫 CPU 内存拿下来 测量阻值

网友(2018-03-04):
感谢楼住的分享...学习了

网友:
正要也需要.同求!!!!!!!!!!!!!!!!!!!!!!!!!!!!!!!

网友:
请仔细检查开关针引脚定义     请仔细检查开关针引脚定义

网友:
仔细观察一下开关引脚定义,前几天碰到一个1脚反着的

网友A:
请问一下,怎么强制上电啊呀

网友(2018-04-13):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怎么强制上电啊呀

短接绿线和黑线

网友:
正要也需要.同求!!!!!

网友(2018-05-17):
是 不是电源引起烧IO了,像这型号IO很少坏

网友:
原来是IO坏了,开机电路也就那几个需要查的项目。。。。。。

网友(2018-07-12):
烧机大法,哪里烫哪里就坏了,不开机一般IO坏的多

网友:
IO应该非常烫        经常有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