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U31SD单用电池开机灯亮无显

楼主(2018-01-14):
机子拿来单用电池开机灯亮无显,重新插拔电池后有时能亮,用适配器都能亮
单用电池点亮进系统发现屏幕背光在闪,适配器接入检测时有时无(但是此时
并没有插入适配器),拆机检测充电芯片MB39A132的适配器检测电路,最终发
现充电芯片供电转换管PQ8804击穿了(打值正常,但是接上适配器该管3个脚都
有19V电压,正常值应该是1脚9V、2脚19V、3脚19V),更换该管后修复

网友A:
列还楼主加油,说的挺清晰的,让小白学习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列还楼主加油,说的挺清晰的,让小白学习到了

客户要得急,所以没来得及拍什么图片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