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0vs 有待机不触发 RT8206A 28 30相连就可以了

楼主(2018-01-14):
华硕k430vs   有待机不触发   RT8206A  28 30相连就可以了     以为bios  问题刷了n个不行   看到论坛有这样连接的   试了下可以了

网友:
这是把PGOOD强制拉高

网友:
又是华硕的一个通病

网友:
学习了 技术太好了  。。。。。。。。。。。。。。

网友:
是不是把PG拉高就可以了,还是怎么回事,这种供电故障一般不是BIOS问题,查查看什么条件没有满足,为什么拉高就可以了

网友:
感谢分享。 应该算是通病了, 论坛内真是大宝库啊。

网友:
这个是芯片本身有问题吗、、、、、、、、、、、、、、、

网友:
我更好奇是不是芯片本身的问题   还是外围电路上的问题

网友:
AUSU怎么这么多不触发的 我这还一个呢 没思路

网友:
这个倒是没遇到,下次遇到就省事很多了

网友:
又是华硕的通病吗??????????

网友:
这个本子都是这样的问题吧,我上次碰到一个也没有搞好。

网友:
NB这样也行啊

网友:
华硕不触发的让人头痛...............

网友:
经验是不错,不过能不能之分析一下,

网友:
华硕这东西就是这样d,很怪的那种~!~!~!

网友:
换芯片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