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2013款苹果A1466笔记本待机0.1A不触发成功修复

楼主(2018-01-14):
机型:MACBOOK AIR  2013
版号:820-3437-B
故障:充电灯不亮,不触发。
维修:
第一步:测待机电流0.1A,明显偏大。拆机,打公共点对地阻值,正常。测待机电压3.42V异常,只有1.8V,测对地阻值只有330欧。见下图

第二步:御用烧鸡大法,通电电流3A左右,根据图纸所知只有300MA,接着烧,然后就是从前到后的用手摸,一分钟左右吧,摸到了故障点,见下图:

第三步:由于手上没有苹果的料板,这么小的电容难找,于是从苹果手机的主板上拆了一个补上。

第四补:装机,测试,OK,收工。

最后献上图纸:
A1466 2013年最新版本 820-3437-B

网友:
电容漏电了吧

网友A:
对地的组织不低啊?短路了  ???????????????

网友B:
这个电感的标准对地值就是328。居然说短路,苹果的板子300mA的电流,能烧热。舅扶你这个吹逼的。不愿意透露真实故障,就别发出来,骗子而已。3v42。只有1.8v,一般是芯片坏,换个供电芯片一般没问题,进水的,要测一下FB脚相连的两个电阻有没有变质

网友(点评):
谁告诉你是300MA电流烧的?????你理解能力无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感的标准对地值就是328。居然说短路,苹果的板子300mA的电流,能烧热。舅扶你这个吹逼的。不愿意透露 ...

你没修过苹果机,你自己看图片 电容都烧黑了  还不短路?

网友:
可是为什么不是对地大短路啊

网友C:
有一点疑问请教一下楼主,图纸上如何看出这里是300M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一点疑问请教一下楼主,图纸上如何看出这里是300MA的?

图纸上标着呢

网友:
这个来的挺快de!!!!!!!!!!!!!!!!!!!!

网友:
这个东西 修起来 也快 ,主要的  难点 在于 发现 找到 问题   才是最关键 。看楼主写的简单 ,实操起来 不一定每个人  都能修好。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D:
其实我也比较纳闷:对地阻抗330左右,照理说烧鸡大法,满载3.4v/330=10mA,这电流如何能把电容烧热??不理解你说的接3A电流是什么意思,电压源给的满载电流?因为你不可能把3a电流加在3v42故障点上的。

网友:
烧鸡大法是维修人的杀手锏..................

网友:
测试出来的阻值是正常的,,,330这个阻值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
这个其实不烧也能看出来了,3.42去的没几个地方

网友:
组织应该没问题啊 。。。。。。。。。。

网友:
楼主威雅 ,楼主可以啊   楼主威雅 ,楼主可以啊  楼主威雅 ,楼主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地的组织不低啊?短路了  ???????????????

3.42待机的阻止不止330欧,是偏低了

网友:
厉害了!苹果本本对于我来说 要吗是我秒杀苹果  要吗是苹果秒杀我!  不知道楼主收了多少个大洋

网友:
漏电是正常的,关机为啥会漏电/?

网友:
利害了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其实我也比较纳闷:对地阻抗330左右,照理说烧鸡大法,满载3.4v/330=10mA,这电流如何能把电容烧热??不理 ...

又见到大神了,,,,还真的,。。没有完完全全短路呀,阻值还有300多

网友:
真的是330吗  你是不是写错了  33就对了   待机0.1 芯片会微烫 一般都是线性短路

网友:
330的对地阻值也算正常吧!也不是很低!

网友:
300多的阻值这再正常不过了,怎么就看出是短路了,以这个来烧,难以说服啊

网友:
可以了 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又见到大神了,,,,还真的,。。没有完完全全短路呀,阻值还有300多

见笑了,其实图纸上的300ma是3.42v的带负载能力,最大能提供300ma的电流,实际上它是boost 产生的,往往带载能力很差。

网友:
简单明了  看到就杀  看来是修苹果的高手呀

网友:
思路清晰,动手简单明了,   就是阻值300多不太好理解

网友:
感觉应该是这个电容耐压值变低了,但还没有正真损坏的地步,3v上去的时候处于击穿状态所以大电流漏电,把电压拉低到1.8v,而万用表打对地值的时候电压没那么高所以对地值显示没有明显偏低,只是微短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
今天才修一台A1466 2016年 AIR
收藏了

网友:
思路清晰,帖子很容易看懂,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