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啊 DELL 14R 5437 DOE40-HSW DDR3 MB 不产生1.05v

楼主(2018-01-14):
板号:DOE40-HSW DDR3 MB 12314-1故障现象:不产生1D05V_PWR
开机自动上电,3.3,5v,1.35v正常,1.05v芯片RT8237CZQW2脚1.25v,3脚开启3.3v,7脚vcc5v,
小弟才疏学浅,望大神指点

网友A:
条件正常不输出,就换芯片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条件正常不输出,就换芯片把

芯片已经换了 mos管也没有问题,自举电路也检查没有发现问题,1.05v的输出电感挑开也是没有输出

网友:
这种用示波器判断啊,

网友:
三角和一脚有开启吗

网友:
1脚PGood有了吗?

网友:
后继电容换掉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