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 BOOK Air A1369进水拆机后不开机了

楼主(2018-01-14):
郁闷,一个A1369说换键盘,拆机后上机居然不亮机了,板号旁边有一个六角的原件腐蚀,用洗板水搞了一下居然不开机了,焊盘也掉了,补线后依然不行,打值有三百多,苹果的时序和几个重点信号不知道,恳求那位大佬来指导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1369。哪一年的?或者板号,啥都不说,没办法帮你啊

网友:
下个图纸,把那个六角的换掉不就OK了马?

网友:
你比较倒霉啊,我这里也一样,进液的机器,说要换电池,拆开放一边,结果3天后说不亮了,A1534的,我老板心都要出血了,这个都买不到芯片的,料板也要300多,昨天才让我倒腾好,还没赚钱,一句话:倒霉

网友: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常修的机器还好说,像高端机还有一些不常修的机器遇到实在心疼

网友:
这个板子我叫我师兄看了一下、重要信号都正常,就是不亮机,估计是CPU或者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