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PA65-UD3-B3上电断电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8-01-14):
  一片技嘉GA-PA65-UD3-B3的主板,上电后几秒就断电然后继续上电断电循环,不跑码,这个主板应该比较少,资料和图纸都找不到,检查外观没有什么明显不正常的地方,看芯片是H61的

插上诊断卡,3vsb待机电压正常,开机针有3.3v,这个主板有双bios,短接1,8脚开机恢复副bios无果,又在论坛下了一个重刷也没用,各供电打值没发现短路现象,掉电前测内存供电正常

测锁相环vccpll供电2.4v,不正常,应该是1.8v

这个供电由一个mos管加lm358来供

测过两个分压电阻正常,测滤波电容击穿,拉低了分压阻值,使基准电压由1.8v升到2.4v,直接扣掉,锁相环电压恢复1.8v,故障排除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非常感谢以后等着秒杀

网友:
GA-PA65-UD3-B3 rev1.0版本的电路图点位图都压缩在这一个包了

GA-PA65-UD3-B3 点位电路.rar

网友:
这个1.8vPLL电压也是很容易出问题的一个故障点了

网友:
高手,这样的小部件我根本不会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路过,学习中!!!!!!!!!!!!!

你这是在水贴啊。小心被扣分。。

网友:
像这种没有图纸的台式主板要怎么查啊,感觉好难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