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1-14):
电池接口EC_SMB_DA1 0V ,EC_SMB_CK1 3.3V,BATT_TEMP 3.3V (插上电池变0.3V)黄灯不停闪 BQ727 1,2,20脚都有19V EC BQ24727 都换了
不充电

网友A:
换电池
建桥
电池OK的 测试了 也换了 都一样
详情
建桥
换了 一样的 。。。。。。。。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电池
换了 一样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电池
电池OK的 测试了 也换了 都一样

网友:
话说SM总线两根线都应该有3.3v呀,你这个怎么有一根是0V呢?

网友:
仔细测量一下充电芯片周围的电路是否正常哦

网友:
EC_SMB_DA1这根应该也是3.3V才正常,跑下线路找到和这个连接的瞬态抑制二极管(TVS二极管或ESD)或者电容,应该是这两种原件击穿引发的电压被拉低,拆掉就行了不用补。要是这样也不行的话就断开这根线和EC的连接测阻值,如果和另一根阻值相差太多就换EC

网友:
总线有根0v肯定 不正常 先修出来 看看是不是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