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C103不触发

楼主(2018-01-14):
板号:la-8661p
故障:开机电流0.02卡个几秒又上升到0.2掉电

1.开机电流在0.02的时候停了几秒 怀疑二级供电问题 一测果然是 +3vs电压缓慢上升 控制信号SUSP 此信号是EC发出的SUSP#转换而来

2. EC是bga封装 还不太好测 但是论坛有大神发出了测试点 EC发出susp#的前提是 桥要先发出SLP信号  测量SLP_S3信号电压0.2几

3.看样子是桥条件没有满足 测量桥供电+3V_PCH 低电平 控制信号PCH_PWR_EN# 正常要为低电平 +VSB导通U15给给桥供电 故障根源就在这了 忘了实测是高还是低了  为了节省时间 不想再往前追了 直接拆掉Q43修复

网友:
昨天我也修过一块这样的主板,不过时大短路,比楼主的简单多了

网友:
电流从0.02到0.2,说明触发电路正常。电流从0.1到0.4掉电,原因一般是南桥和总线还有独显供电的问题。

网友:
楼主厉害,这个芝麻小管也找到了。。。。。。。。。。。。。。

网友:
Bga封装的芯片测试点不好找啊!幸好楼主找到了!

网友A:
龟仙人修笔记本 很快速录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龟仙人修笔记本 很快速录清晰

                     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高手,这种问题不好修哦 有学习了。

网友(2018-03-14):
厉害 就这么搞定了吗   高手啊!现在的笔记本不是很好修了

网友:
未知大神发的这个ec重要脚位测量点,真是有心了,谢谢楼主分享,明天来给你加分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看到这个帖子学到了很多资料

网友:
时序是啥东西咯  小白真难搞明白   和代工厂家有区别吗  大神们 。

网友:
厉害厉害,楼主技术够硬, 向高手z致敬~

网友:
谢谢分析问题
谢谢分析问题
谢谢分析问题

网友(2018-04-16):
谢谢分析问题
谢谢分析问题
谢谢分析问题
谢谢分析问题
谢谢分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