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AG320FC 不开机 附程序

楼主(2018-01-14):
        接到一台aoc ag320fc 32寸曲面显示器不开机,插上电一点反应都没有,判断可能电源板坏了,跟客户报价同意维修。
接下来拆机,第一次拆这个显示器,经过研究,发现先拆正面的边框,然后拆背面的银色压条,银色压条的中间上面两边有双面胶,两侧是塑料卡子,把中间翘起,两侧向中间推,就能拆下来。最后螺丝下掉,屏就拆下来了。拆掉电源板,目测没有烧的地方,通电测量,有12v输出。不是电源板问题,接上驱动板,测量驱动板上,5v,3.3v,1.2v都有电压,开关按键正常。没办法,想先刷个程序看看。在论坛上搜索没这个机子的程序。淘宝上买了个程序,刷上去,开机了,接上屏正常。

网友:
学习一下.下载走人.谢谢分享.,我是不是板凳

网友:
炫酷的设计,有棱有角。冠捷设计功力提升了,刷程序有用吗?

网友:
不知道这款支不支持在线用RT809F刷。

网友(2018-06-12):
这个显示器不好拆呀。
屏幕太大害怕把排线搞坏

网友:
过来看看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