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今天接到一个红米2联通版,开机自动进recovery

楼主(2018-01-14):
今天接到一个红米2联通版,开机自动进入Recovery,开始以为是音量上建卡住了,拆机发现没问题,然后尝试刷机,线刷2次还是同样的情况,然后拆主板的音量上键,拆掉发现还是不行,清理主板同样无效,郁闷了,这是什么问题,手机能正常进fastboot,也能进REC,清除数据也无效,后来再次刷了一个解账户所版本的ROM,还是开机进REC,无聊的时候又尝试清空所有数据,然后发现突然可以进系统了。进系统后一切正常,重启也可以正常启动了。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好了,线刷也是选择清除全部数据,为什么还是会进REC呢?

网友:
这样的机子楼主耐心很好哦!

网友:
能搞清楚最好。但是程序的东西不是我们可以彻底理解的。

网友:
搞不明白,程序这玩意我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

网友:
这问题很正常,就是没有清空数据。

网友:
能进re的机子可以直接测试音量键是否卡键,没必要拆机的。这种机子先刷官包,有锁的话再刷解锁包,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谢谢楼主提供资料!详细方便维修!

网友:
音量按键卡死了吧,能开机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
估计是有ID锁……。{:4_113:…………………………

网友A(2018-02-14):
按键排线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键排线的问题吧

这个我已经排除了,不接音量排线都会进REC的

网友:
可能是吧,要全部清空数据才会正常

网友:
可能字库问题,我一次刷酷派的,电脑怎么刷都是OK,开机还是原系统

网友(2018-03-18):
排线问题,拨了再插试一试吧。我的手机排线经常松

网友:
下载分要5分才能下载吗,我是新手,有谁能告诉我。非常感谢。

网友:
应该是程序安装出错或线刷时读写错误

网友:
不错,学习了,下次遇到这样难题也清空所有数据试试。

网友:
一脸蒙蔽的进来一脸蒙蔽的出去

网友:
学习学习  要一直学    小白要成为大神

网友(2018-04-19):
不错,学习了,下次遇到这样难题也清空所有数据试试

网友:
没有遇见过。。。。。。。。。。。。

网友:
下次遇到这样难题也清空所有数据试试。

网友: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还是学习下

网友:
估计是清空数据后正常的,还是数据问题

网友(2018-05-26):
二楼的这样说就不对了,你历害也搞两个让大家学习一下啊

网友:
小米刷机我 是真整不明白 有的时候能刷过去 有的时候死活过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