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定位显示屏故障

楼主(2018-01-14):
    客户发来索尼HX60照相机,黑屏。

    速度拆机,一探屏供电电压出现,

    二探上屏信号传输正常。

    确认屏坏,果断下单,装机OK。

网友A:
楼主是什么的示波器,好奇,修相机也是一个利润点

txj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什么的示波器,好奇,修相机也是一个利润点

示波器很一般,普通的利利普100M,我用上位软件在显示器上截图的。
玩相机的不差钱,如果维修高档相机利润很大,谢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