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龙事件之G400笔记本维修一例!

楼主(2018-01-14):
接到下来我就给大家讲解怎么个乌龙哈!根据客户的反应说不开机,接到手上,接上可调电源,发现没有待机电流,按下开机键也不触发,拿起螺丝刀,开壳吧,把主板拆开,放到返修台,接上电源,测公共点电压,19.5V正常,可以知道已经过了保护隔离了,在测3 5V电压为零,肯定不正常,既然3 5V没有就修3 5 V 吧,打开图纸找到待机芯片发现这待机芯片是新型的待机芯片,数字电路集成性很高把上下管都集成,3 5 V都是分开的芯片,(SY82080B和SY8208C)  分别是3 5V待机芯片,乌龙事件就从这开始了,测3 5V主供电,IN的引脚发现电压有17.5 V左右,正常,自举脚正常,果断换了3V的待机芯片SY8208B,找了找发现SYB8208有这个芯片前段时间定有,这个主意了,SY8208分别区分B 跟C 一个是3 V一个5V,还区分MS开头跟MT开头的,两者不能代换,一个不留意,把MT5LH换上3V的位置上,当时不注意这个问题,以为SY8208就可以了,没有在意区分,装上后,测了5V出来了,3V的待机也变成了5V,变成双5V,发现待机电流也出来了,有点偏高,待机0.02,当时没想,那么多,按下开机键能出发了,看着电流刷刷的上到1.02又跳回了0.85难道是不过内存,测了内存的电感,发现1.5V正常,桥1.02V正常,CPU电压0.94正常,测到集显供电为0 不正常,那是没想那么多,直接刷BIOS,刷了3个BIOS,故障涛声依旧,看来要跟着时序慢慢走了,看来时序,发现插上电源,接着出3 5V给EC 南桥供电,按下开关给CPU供电,南桥读取BIOS过内存,才开起集显供电的,供电,静下来一想,刚才换的待机芯片出了问题,3V变成5V的事,看来是没法这样,EC不能发出指令给南桥读取BIOS这环节肯定出现了问题,拿起万用表测BIOS的第八脚,发现触发,第八脚电压偏高4.78V慢慢的降到0V肯定不正常,开始关注待机芯片SY8208了,后来发现实际拆芯片盖子是写MS3KN的,现在换上的是MT5LH查了数据发现这不能代换,代换了就变成了双5V待机了,必须原型号的代换,它们这脚为也不一样,一个是重要的是给EC提供待机的,这样装上肯定不能正常给EC发出指令,不能正常让南桥读取BIOS,不能正常跑码,才不过内存,不开启集显供电,SY8208B  C虽然脚位一样但是功能了不一样,我的天呀,转了一大圈,回到了原点,找了找没有此芯片,马云家定了回来装上,去双刷刷的电流跳动,稳住1.25左右屏幕亮机了,此时进系统测试OK交客户!修机器一定要,细心,细致!自己的总结!

此图论坛大神留下的

此图论坛大神留下的

此图论坛大神留下的

此图论坛大神留下的

网友:
描述详细   学习中

网友:
楼主把3V的芯片换成5V的芯片,还开机了,竟然没烧东西,真是运气好

网友A:
没烧ec还算不错,这个是要按原型号换才行

网友B:
没烧坏其它东西已经不错的,说明不够心细,

网友:
发贴不易,必须加分支持!支持,支持哈

网友C:
谢谢楼主分享,说的非常清楚和仔细,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烧坏其它东西已经不错的,说明不够心细,

运气好,不是大电压,一般烧不了吧,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烧ec还算不错,这个是要按原型号换才行

这个是,更换时候一定要找原型号更换,特别是MT 跟MS开头,不然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分享,说的非常清楚和仔细,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感谢

也需要大家坛友,多多指点一下,发帖确实不易!

网友D:
哈哈哈 我告诉你 我也干过这个事情 那个芯片很小 我一开始以为是一样的 正好我有个差不多的料板 感觉差不多就换上了结果待机变成两个5V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哈 我告诉你 我也干过这个事情 那个芯片很小 我一开始以为是一样的 正好我有个差不多的料板 感觉差不多 ...

一句话,还是心细,稳住,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网友:
楼主运气贼好,竟然换错了芯片没烧东西

网友:
这机器bios 多

网友:
这种新型芯片代换之前就应该查清楚,没烧东西算楼主幸运了

网友:
    有时候不注意就会换错  还好  没烧别的

网友:
还处运气好的 没有把故障搞大 支持下 !!

网友:
现在芯片都是一个管一个de!!!!!!!

网友:
感谢分享。 一般3V变成5V就要很小心了, 楼主运气真的不错 ,要不然灾情就扩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