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560开机0.03指示灯亮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8-01-14):
如果联想C560开机0.03指示灯亮不上电 拆机下图纸 先打各电感阻值正常,待机3.3V 5V有,打开EC找到U35 正常要先查下EC供电再查时钟复位的,但这个机器因为有开机的动作就省略了查EC供电,直接查EC复位 37脚 ECRST# 有3.3V正常 EC复位都正常了,就要查RSMRST#了,接上开机面板开机,RSMRST#3.3V也有,说明EC有发出复位信号给南桥了,不上电应该是南桥问题了,先用BGA台加焊下芯片试试,先用风枪去芯片各个角的黑胶再在旁边吹点助焊膏再上焊台,做完BGA冷却后,再试,电流上来了,说明机器只是南桥虚焊了

网友:
平常遇到南桥虚焊的好像比较少,

网友:
复原机BIOS 版号LA-A061P REV 1A

网友:
理论分析的透彻,谢谢分享。。。。。。。。。。。。

网友:
理论加分析,能快速找到故障点

网友:
一般都是南桥条件不满足

网友:
应该不是虚焊而是受潮,此板是否修复还有待时间验证

网友:
一体机 的确南桥坏的很多 我发现 笔记本都是北桥坏 台式 一体机南桥坏的多

网友:
楼主果断,判断准确,一招制敌,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