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urface pro3 x896569-002

楼主(2018-01-14):
接到一台微软pro3现象不开机,给客户报了风险开始拆机(过程很艰难)还算顺利没有爆屏,目测主板没有进水现象各供电电感阻值正常,接上可调电源待机3、5V正常,开机触发0.48在贵坛搜索后为通病bios问题,此板有6个BIOS一般主bios爱出问题(25Q128fv),找了一份刷上可以亮机了不过亮机慢又花了10个大洋在某宝修改的ME也算秒开了不过开机背景为红屏,进UEFI模式把安全启动和TPM模块两项都开启后悲剧了机器关机后没有重启按开机键也没有了反应,拆机拿出主板通电测量待机3、5伏没有了在量12V只有0.几伏了,这板子第一次修没找到图纸不知道怎么修了,有没有大神有资料的给小弟传一份不胜感激:weiqu:

网友:
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手上一台也是这样 刷完可以正常了 修改了一下BIOS选项 重启就不显示了 再刷BIOS也没用  不知楼上的机子有修好吗  有好是怎么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