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75/A55 F55S VER1.0多故障维修

楼主(2018-01-14):
目测主板,很明显网卡芯片UL2中间有黑点鼓起,估计是烧了。先测量各大供电mos管对地阻值,基本正常吧,没有短路。上电可以开机,测量各大供电,没有CPU供电,诊断卡复位灯不亮,测量PCIA15脚0V,正常3.3V,B16也是0V,正常1.7V左右。把坏的网卡芯片拆了也是如此。按时序先是供电正常再查复位吧,CPU供电是由芯片UP6215BK和mos管产生的,查了论坛都没有这芯片脚位定义,只有参考UP6215AK这芯片了,估计差不多一样吧,感觉还真蒙对了,没有CPU先查一下EN信号吧,33脚是EN脚0V很明显不正常,查看了连接的电阻,第一个是没有安装的,跑线路到了下一个,看下面图1标注,一边有3.4V,一边没有,干脆直连上去,再开机CPU有电压1.1V了,但还是没有复位,当测量到18脚POK的时候也是没有电压,查看连接的电阻看图1,也是一边有一边3.4V一边没有电压,也直连上去,开机看看,PCI复位有了但是复位灯一直闪,装CPU上去也如此,摸了下CPU凉飕飕的,不应该吖,CPU电压出来上CPU应该有温度了啊,难道CPU烧了,换了U个还是如此。那时刚好有客户来先缓缓吧,修好客户的机子她走了,再拿这板来看看,先刷BIOS吧,刷了几个想不到还是一样的天空,换个思路想了想,CPU供电有了,不应该没有温度的,是不是还有电压没有到CPU啊,测量了一下CPU座子傍边的电容电感,发现FB1和附件的电容看图2都没有电压,应该就是这里了,查了下FB1连到到U2三级管图3输出端的,心的骂了自己这么的管,先前都不测量一下,也太大意了吧,果断换了,电压马上出来了,上CPU上内存正常跑马亮机了。以为这样就好了,可是去了洗手间洗了手出来显示器不亮了,之前跑马亮机了没有关一直开着的,断电开了又正常跑马显示,可是不到一分钟,显示屏慢慢出现彩色直线,整个屏幕都是,算是死机了,短接开关针关不了,只能断开电源关机了。心想这主板有没有这样坑人啊,会不会是显卡坏了,以前出现这情况一般都是显卡的,可是我现在测试的U是3400用集成的,难道桥挂了,先拿个独立显卡测试结果还是一样。这里说明一下,没显示了测量各大供电是正常的。哎,没思路了,真的不甘心吖,修那么久难道白费了真不死心。静下心再想想以前修过的,正常跑马亮机了,应该是某个元器件有问题吧,这手自然的去摸摸主要供电芯片和场管,从CPU开始的,当碰到内存槽傍边的U382场管时 图4,烫得我的手指疼啊,人一下子站起来了,椅子都弹到一边去了,自己吓自己 的,顾不了那么多了,心里高兴吖,就是这个了。芯片型号是W83312SN的,找了我这里所有料板都没有这型号,又坑爹吖。只好找其它代换了,量了下这芯片1脚1.55V,2脚接电,34脚0.75V,5678脚5V的,刚好在桥坏的V星板上有一个条件符合,型号是UP0109P,这里证明可以代换,换上去故障排除,烤机半天都正常,有图有真相

昂达F55S1.0 BIOS.rar

A75/A55 F55S VER1.0

网友:
后来了解到这机子是使用时,突然蓝屏死机,断电再开就不显示了,手机连接WiFi也上不了网了。而导致这结果是宽带那里交换机烧了,波级到使用中的用户那里,烧了主板,上网只能外接网卡了,换网卡芯片麻烦,也难找到相同的型号

网友:
兄弟,你台式机发到笔记本里面来了,不过,修还是修得好的

网友:
修的不错就是发错版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