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118

楼主(2018-01-14):
惠普Q118,待机0.06。待机不正常。系统3V5V对地阻值无名显短路。加电后系统5V波形如图。电压只有2.3V。有没有遇到类似故障的。求大神指点迷津。机器可以正常加电。是不是电源IC挂了?

网友:
探头放在了电感前面还是后面呢,如果后面就是滤波不好啊,换后级滤波电容。

网友:
g级波形有没24V   boot脚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