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笔记本维修求助

楼主(2018-01-14):
修到一台同行Y450笔记本,是待机正常,触发后0.2A左右又回到待机。一路检测过来,除+1.5v电压偏低外,其余电压到vron都正常。

下面用示波器测vcc_core,没有电压。
检测到cpu供电芯片pu2的13脚shdn为低电平,不对。

shdn由三个信号相与而来。

d1没装,这一路不用考虑。
vron为高电平,这一路没问题。
剩下的就是hwpg。
它由pu5发出。

3脚1.5vsus正常。
2脚也有高电平。
4脚5vpcu一直存在。
5.6脚输出电压也正常。
7脚当时没有测。
1脚没有高电平输出。
换芯片一试,电流跳到0.7A左右不掉电,以为好了,装屏一试,不亮,而且还是原来的问题,pu5的1脚没有高电平输出。

pu5的1脚连接上拉电阻pr42被拉到3vsus。量一下pu5的1脚的对地阻值,为5k多欧姆。
分压也能分到2.5v呀,怎么是0v?
于是插上电,测了一下pu5的1脚的对地阻值,只有20多欧姆。
这就难怪了。
但是拔掉电源等一会儿,pu5的1脚对地阻值又慢慢上升到5k欧姆左右。
这是什么原因导致,望各位师父不吝赐教。

网友:
hwpg 导致 小板爱坏hwpg 导致 小板爱坏

网友:
我上次有台Y450和你说的差不多.也是开机只有0.233A.最后是显卡供电小板上的大电容换了.好的

网友:
开机只有0.233A  显卡供电小板上的大电容换了

网友:
通病通病 换小板子上的330电容就解决问题

网友A:
等待结果分析,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待结果分析,学习一下。。。。。

是小板上的pq1坏了,短接源极和漏极就可以了。当时也在网上搜到说这个是通病,但是因为测到1.5vsus,就没考虑这个场管坏,师父说是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