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150m pro-vh腐蚀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8-01-14):
主板型号:V星b150m pro-vh  /ms-7996 VER 1.3
主板病因:进蟑螂受腐蚀导致不通电
全景图如下:

测试主板发现问题后、立马上迅维找图纸。不负所望还是找到了一个1.0的图纸、果断下载到电脑、打开图纸按时序步步前进《《《
维修过程如下:
   A.首先脑袋想到的是V星3V纽扣电池没电会不通电、经测量有3V电压、心中不免一丝失落。。。
   B.按时序先测RTC电路是否正常。VCCRTC、RTCRST、SRTCRST、INTVRMEN、DSWVRMEN、32.768k。
      发现这些条件是一如既往的健康
   C.接下来上电测PCI_E的A14、开关针、DPWROK、RSMRST、SLP_S3#、PSON#等电压信号是否正常。经测量发现PSON#没电压、打值正常
      于是判断线路有元件损坏。
      那么打开图纸查找该信号会在那出问题。  请看图纸

      首先测量Q49的D极有4.08v电压、再测量控制极G极发现电压只有0.07v、并且打值为0。再测量电阻R288一端有3v电压另一端没有、拆掉Q49和R288还一样没电压。那问题以经明了、这里出了问题

     那就查查G极线路吧,发现它去往了两个地方、心中感觉更多的还是IO的问题,但是没现有的更换、只能想想其他方法了。

    仔细分析线路、决定在q49的D-S极直接上一个0欧把电压拉过去、心想应该不会影响时序

   然后上电测试发现IO的PSON脚有4v左右的电压、直接短接开关针一瞬间、电源的彩灯闪亮、小喇叭嘀的一声、显示屏亮了、装系统试机一切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谢谢各位。。。。。

网友:
各位加分哦  谢谢

网友A:
这么新的主板都在维修了。。。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LZ可以这个V星图纸上传一下,好吗

网友:
管子 坏导致不能拉低 PSON 你有图纸共享一下

网友:
图纸迅维都有的,找不到,我晚上可以上传一份

网友:
这个板子很新啊,买这一块板子可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新的主板都在维修了。。。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LZ可以这个V星图纸上传一下,好吗             ...

只有1.0的

网友:
这是图纸

MSI MS-7996 r1.0.pdf

网友:
这么新的主板也修得得心应手,必须赞

网友:
高手啊,!!!!!佩服!!!!!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