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9912P带OTP的BIOS

楼主(2018-01-15):
修到一台LENOVO 板号LA-9912P,刷了BIOS后正常亮机,报错BIOS芯片错,用的是原芯片刷写,后来发觉这芯片为带OTP的BIOS,备份时没有将OTP区备份下来,请助有带OTP区内容的BIOS,目前此机只能显示一次,报错BIOS芯片后,再次开机就不显,重新刷写BIOS后又可以显示一次。

网友:
没碰到这情况!楼主解决了没?

网友:
你那估计都不BIOS  问题 查一下别的供电

网友:
不是OTP的问题,如果是的话你刷后根本不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