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010 加电就掉

楼主(2018-01-15):
此机器客户拿过来就是加电就掉电,后来我怀疑CPU这块,翘起CPU的电感还掉,看来不是这里的问题,后来我感觉电压应该是跑到内存聊,没过内存,于是翘起1.5V电感,机器不掉电了,手无意思的摸聊一下主板,时钟芯片好烫好烫,我手都快起包聊,赶紧换个,再吧内存电感焊回去,电流上去聊,接屏点亮

网友:
写错聊,应该是写维修的过程,不是求助,不好意思,版主

网友:
帖子既然救助中,为何又是已经修好了的。。。。。。。。。。

网友A:
翘起电感还能加电吗?。。。。。。。。。。。。。。。。。。

网友:
修好就行。。。。。。。。。。。。。

网友:
翘起可以加电,不掉电,但是不显示

网友:
大神,翘电感还敢上电。        而且还是CPU电感。

网友:
说到底是时钟是时钟芯片导致的掉电啊          1,5v有问题??                ’

网友:
时钟坏的遇到的少。。。。。。。。。。

网友:
修板子不为你流就是先看再摸。求其这种故障。每次求之前都在强光等下仔细看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翘起电感还能加电吗?。。。。。。。。。。。。。。。。。。

一看你就是技术不过关的,谁说拆掉电感不能加电的?

网友:
怕怕,我是不敢摸。 上次摸了 一下 一个芯片,我的手都烧糊了一个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