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怎么搞到真正的苹果原装电池?

楼主(2018-01-15):
淘宝天猫一大堆,买过才知道都是坑人,iphone的电池越来越差劲了,想换一块真电池,这样起码还能管一两年,有在富士康工作的亲那?给点提示?

网友:
有两个问题,一是从什么渠道购买,二是确认是否原装电池。
自从某宝要求品牌商品有授权和知识产权,专利权后,上面的原装电池全消失了,转到其它闲鱼,转转,手机论坛等二手交易区去了,或从各地手机店,维修店,微商购买。因复杂的市场情况,真伪难以保证,那么就要消费者有一定的鉴别能力。
作为一个行业内人士,当然知道原装电池的市场渠道情况,除去苹果官方或授权店更换,普通消费者想在其它地方买到全新原装苹果电池的概率如同中彩票一样难。但去官方换个电池动辄几百元,实在不划算。那么普通消费者可买到什么样的原装电池呢?
一种是从富士康的这样的代工厂的报废次品上取下来的,深圳华强北有这样的渠道帝可搞到,但这种电池极为罕见。基本上看不到货的。
从苹果电池代工厂如德赛,欣旺达,华普,新普等流出来的,全新原装零循环零损耗的基本没门,从没有听说市场有流通这样的电池,倒是有从香港进来些零循环的原装电池,每个电池独立编码,三码可确认,但不是零损耗,用仪器测是100%的电池效率(满的应是105%左右),但装上手机只有97%左右,很明显,可能是工厂流出的未过出厂标准的次品,数量也是极少,不是随时有货。下图所谓的零次循环的全原装电池。效果当然比高仿电池要好很多。

市场上流通的大多是精仿,高仿,换排线的电池及拆机原装电池。
大多的真正原装电池是从二手机上拆下来的,二手机拆下来的电池几乎没有零循环和零损耗的。二手电池商家会用仪器测试,进行大致分类,一般是以损耗量在10%以内,10-20%,20%以上分的,不排除有二级商家进货后进行更细致的分类,以阶梯价格销售,获得更大利润。那么损耗量在5%以内的电池数量也是少,几十个二手电池中都难挑出一个,这种电池零售价格约是50-70元,看不同的型号。损耗越多价格越低,电池损耗10%-15%以上的拆机电池买来装上去意义不是很大。所以买拆机原装电池一定要向商家确定电池的损耗程度和循环次数,不是所有原装拆机电池都是好的。
消费者也没必要去特别追求循环次数少的,因为市场有将电池清零,修改的仪器。下图中红色外壳的仪器测电池的结果循环次数是零,是经过清零的。

市场还有很多换排线的原装电池,就是将损耗一点的原装拆机电池的排线取下,换上高仿的排线,电池排线上的芯片存有电池数据,换了排线所有显示为零,则可当“全新原装电池”销售。
还有就是将高仿电芯接上原装排线,同样当作“全新原装电池”销售。
还有一种门道是,做工精美1:1的精仿电池冒充原装,这种电池从细节仍可分别,但一般普通消费难以鉴别。这种电池和真正的原装电池续航及耐损耗上仍有差距。当你看到商家这样成堆地推销全新原装电池时要存疑了,往往是所谓的用“原装材料”做的“原装电池”。

那么怎么真正确认买的是否为原装电池呢?
我们有原装电池独立编码和三码确认的方法。
如下图,原装电池有两组编码,两个类似二维码的图案。每个原装电池的编号都不相同,高仿电池的包装纸都是批量印刷,编号都是相同。

当你去实体店买电池或换电池,可让商家同时拿出两三个电池对比下,其中任何两个编码相同,那么号称原装电池是不可信的,不用扫码就知道答案了。对单个电池确认就扫码对照:两个二维码必须得扫出结果,扫出的结果必须和电池印刷的编码对得上。
扫那个类似二维码的图案,要用i-nigma软件,微信等软件是扫不出的。下图是上面两个电池上下二维码的扫码结果,可与电池纸上印刷的编码对应上(下部分有的型号的电池对上尾部5个数):

这样我们能确定这两块电池原装电芯,更进阶一点的确认方法是,装机检测,联电脑用助手类软件查看编码,如果和电池上的印刷编码对上,那么是原装电池无疑,这就是原装电池三码确认方法,用拆机原装电板接精仿或原装排线的“原装电池”必现出真面目。如下图,装机后用电脑软件如爱思助手查看结果,和最上图的两个电池编码一一对应。

下图为常见的“全新原装电池”,看上去和原装电池没有差别,做工精美。但左右两个电池的编码相同,每个电池上只有一个二维码能扫出结果,且和印刷的对应不上,另一个怎么扫软件都无反应,根本就不需装到手机上联电脑查看编码,很明显,它其实是精仿的电池。

真正的原装电池是最耐用,最能保护手机,损耗速度很缓慢,微损耗的原电都比品牌电池好,建议买拆机原装微损耗的电池,没必追求全新电池,全新原装电池是很罕见的。
如需对电池了解更多,请关注或内信!

网友:
全新的都是原厂电池,原装电池只有拆机的,想买真正的原装电池,就去买拆机电池吧!有充电次数很少成色很棒的拆机电池!难找而已

网友:
买了zealer的原装拆机电池回来答一波,使用一周循环11次现在是这幅样子

市场上原装拆机电池就是这样………其实本来很喜欢zealer,现在有点遗憾……

网友:
突然收到邀请会回答问题,很意外。
我们一般原装苹果电池是只做线下渠道的,我之前有在淘宝卖原装电池,很不幸运。涉及到一些人的利益店铺被查封了!之后只能在咸鱼和转转上卖,评价一直都还不错!现在只能以二手货的名义在淘宝卖全新原装电池(0循环),主要是卖给一些论坛的小伙伴(感谢老铁的支持)
我本人一直用的6sp,用了刚好一周年,冬天天冷了电池越来越不给力,也给自己换了一块电池。

手机测试软件:battery life
   app store搜索排名第三

电脑端可以下载:爱思助手。

电池寿命还剩36%一会儿就要充电

新换了一个电池电池就满血复活了!
而且手机也变快了!(苹果会根据电池的容量给cpu降频
手机充满电,用了8个小时,待机13小时剩余电量20%

顺便给自己打个广告,淘宝也做一些原装数据线,拆机的(88元)和富士康数据线,其他店铺充当原装的数据线(39)质量也是很棒的,刷机什么的也不是问题。当然原装充电器,耳机什么的也都是有的啦!https://shop351033788.m.taobao.com
有什么手机相关的问题也欢迎大家骚扰!后期我会发一些手机更换电池的详细教程。

网友:
有卖拆机电池的,淘宝全新0循环电池基本上都是仿货,怎么识别呢,真电池二维码是印刷的,仿电是喷的仔细看是一个一个小圆点

网友:
个人观点:电池没有什么黑科技在里面,充电器也没有黑科技在里面,数据线也没有。。
当然原装的电池一般都比市场上非原装的好,注意是:一般。
反例:比如你买原装的笔记本电池,官网价格要1000多,且用的是2800毫安一节的电芯(一共六节),但是如果你买非原装组装的,你可能可以买到3200毫安一节的电芯。从实用性角度而言,组装电池更为划算,而且价格200-300不等。
再说苹果原装电池,我苹果配件都不是原装的,电池自己买的非原装(1550mh的好像当时花了89块钱),数据线非原装(自己焊的),充电器非原装(以前三星的),目前仍旧使用正常,用了3年了。非原装会不会有问题?会!肯定没有原装安全,但是我自己出事我自己负责,个人感觉概率很小很小。
如果你也准备和我一样子,这样干。万一以后电池爆炸了,这个我没有办法负责。
最后总结:假设如果所有的原装产品,最后出问题的概率是1%(价格1000),非原装出问题概率是5%(价格300),看你自己觉得那700换4%的附加值不值得。
嗯,我觉得很不值。所以我都是非原装。

网友:
我花钱到三里屯旗舰店还了一个原装的,黄牛号加维修费家打车费一共750,现在电池很经用

网友:
用我自己这两天血与泪的历史强烈反对一波高票答案,按照高票答案的路径搞来了电池,自己动手装上后,排线及任何部位无损伤,结果屏幕第二图标竖条失灵,重新装,机子彻底当机,连连接itunes dfu都没有任何反应,不能强制开机。
第二天拿到维修店,四个小时之后,店主告诉我,是由于电池电压低造成的主板损伤。
电池花了125,老板说下次这种东西还是来我店里吧,120同样的电池包跟你换好。
七七八八花了八百大洋,自如身为大v,我只能说,大v诚不欺我也。

网友:
求拆机原装电池

网友:
也是换的电池,淘宝买的,广东什么玩意,德赛还是什么来着的电池,据说是原厂,找人20换的,基本和新的时候一样。

网友:
实名反对最高票关于王自如家zealer拆机电池的答案。

王自如家的电池是不是真的原装拆机电池?可能是;能不能在他们家买到耐用的电池?可能;不过,会不会有“少数人”买到可疑的电池?会!因为我就是那“少数人”其中之一。

首先,本人科技小白,啥都不懂,可买电池之前还是做了点功课。前几天在官网买了一块i6电池,10月19日凌晨装上(看视频DIY拆机,手机居然没被我拆坏)好了,开始我的小白检测之路。

首先是ibackupbot,检测出来循环次数是0,预感不妙,电池居然从来没充过电?更离谱的是,设计容量是1751,实际容量居然是1900!实际比设计高出差不多150毫安是什么鬼...于是寻求万能的百度,很多人说有点误差是正常的,不过误差150毫安也是有点夸张。

然后是诊断数据log-aggregated-***。凌晨新电池充完电后,早上9点多才收到最新的数据。cyclecount显示还是0(因为新电池本来还有一半的电量,所以即使我充满也不算一次完全的cycle?)。然而,batterymaxcapacity居然只有1000毫安!!!我原来的电池也有900毫安,循环900多次,如果刚装上的这个真的是拆机电池,天知道它究竟经历了什么!我tm还差这100毫安嘛!辛辛苦苦拆机究竟是图个啥!!!

我是小白,这些检测手段全靠百度经验,所以不知道准不准确...

然而,实际使用掉电快不快你心里还没点a数吗?关闭了所有后台通知(标记,锁屏横额什么的),以最低亮度玩知乎,平均不到一分钟掉1%电,好悲伤...也就是实际亮屏操作不到2小时就要歇菜了...还是最低亮度,难道是ios 11的缘故?不要问我为什么作死升级,因为我是小白...可是我900毫安的原电池跟这个新的掉电速度是差不多的,应该不能赖系统...

好悲伤啊,究竟是检测方法不对、手机的问题、或是电池的问题?我还是觉得是电池的问题(摊手 ♀)...

我向售后吐槽,售后态度还是很好的,主动提出让我把设备寄过去让他们检测...然而我是一个特别怕麻烦的人,寄来寄去好麻烦!当初我就是看中他们承诺电池95新,损耗不超过50才买的,现在查出来电池记录有问题,还要再拆一次机,寄来寄检测啥的,真是麻烦透顶了!

唉,我破烂的i6,再不行就换机?

好烦呐。

网友:
拆机的好用 。。还是拆机把。

网友:
拆机的好用 。。还是拆机把。,,,,,,,,,,,,